不知名的工控板 重没见过修来费劲

楼主(2012-09-20):
这个板主芯片用的是英飞凌的   c161s-l25m
目前是io报错  查供电正常   时钟有正玄波  主芯片的 restin  有5v 高电平,是从复位芯片来的。    restout 没有电压 示波器打了没波形 是不是主芯片没复位   跑线发现这些个芯片都不好找资料。还比较迷茫的是48m有源晶振居然只有一个脚有波形,另一个脚接地。

这是哪家公司的芯片

芯片的logo 是ami+s   搜了一下没查到这个资料

还有一个16脚芯片
72akrtm 看着像门芯片 也搜不到资料 困惑中望见过的指点一下 告诉我这两个芯片是什么

网友:
照片太模糊了,看不清楚,用近拍模式再拍一次,给大伙瞧瞧 !

网友:
手机拍的烂图啊,应该就是AMI的芯片,AMI不就是做BIOS的嘛

网友:
晶振另外一脚接地肯定不对,看看线路连去哪里了,

网友:
什么设备上的?

网友:
看不清楚哦,太模糊了

网友:
首先,楼主你应该别那么保密还是要给我们一张清晰的照片,毕竟你是在请人帮助。
其次,这个有AMI标的IC可能查不到资料。一般有些芯片采用AMI的程序(BIOS),会在芯片表面打上AMI的标记,比如键盘IC。你这颗IC也许是定制的,很难得知原型号。
“还比较迷茫的是48m有源晶振居然只有一个脚有波形,另一个脚接地”,难道有源晶振还是2个输出吗?恕我见识短浅,只见过一个输出的有源晶振。
再次,我觉得你还是从c161s-l25m入手,分析判断其它芯片的功能。

网友:
其实也没什么可保密的!这个是国内目前最先进的矿用破碎机(最先进不是指电器控制最先进哈是指该破碎机的机械性能原理在国内是最先进的),液压润滑系统的的控制cpu。

这是161s的引脚定义

这是主芯片的架构

很明显
vdd  vss  是供电  vdd5v用一个电容和vss相连  可以吧vss 看作地线
xtal1 和xatl2 都是  时钟输入  直连16m晶振两脚 都有波形 频率都是16
nmi 是掉电保护   power down  高电平则正常工作低电平为保护
ea 是开启信号 通过103直连vdd
ale 地址锁定开启输出    ( 就是连在ami+s 芯片上的 不知道ami+s 芯片的定义不知怎么判断是否正常)
rd 激活所有外部指令或数据的读通道 (在这里能测到方波但不知道正确的波形只能暂时当正常处理)
wr  wrl   好像都是烧录程序有关的脚位 (不使用时应是低电平)
restin  有高电平从复位芯片过来
restout  没有任何反映   (我认为c161 没复位,这个脚就接在 72akrtm 上面 也找不到资料无法判断)
情况就是这样 搞了几天到目前有点没思路了    所以想找到这两个芯片的资料
关于图片不清实在对不起我的照相机太垃圾了照出来就这效果。  京东上买的  明基ae110 平时拍摄现场设备还凑活拍微距文本纯粹tmd扯淡。

网友:
还是第一次看到IO看到报错

网友:
那是AMIS芯片,定制芯片,市面上没有管脚资料,而且很多都是带程序的,如果芯片损坏了就只能放弃了

网友:
是不是西门子的PLC CPU板?

网友:
放弃 确实放弃了 !  但是那个  72akrtm 是什么东西您知道吗?   没修好也要学点东西啊

网友:
神人一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