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的电源板怎么测量好坏

楼主(2012-09-20):
想知道 怎么测量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多少是正常的

网友:
输入 220V 输出 直流 12 V  5V 3.3V

网友:
刚才电源板插上电量了一下输出电压  有15v和10v没有5v这状态对么

网友:
在电源板和驱动板之间有一些排线,可测出

网友:
变压器次级一共就两组电压 顺着整流管找电容测试电容两端

网友:
输入一般不用测,输出测12v,3,3v.5v

网友:
看资料吧说不请的

网友:
楼主对修显示器还没有概念吧??
变压器另外一端,很多电容,击穿电压25V以下的,测量那些电容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