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拆机也能修--显示器故障排除

楼主(2012-09-20):
显示器闪得让你睁不开眼睛,不用担心,调一下刷新率吧!咦,为啥不能调整呢?刷新率总在60Hz,难道是显卡坏了吗?不是,一般出现此类故障主要可能是由以下几个问题所产生,第一,显示器的驱动没装对。显示器还需要驱动吗?当然,在Windows 98中,如果我们不安装显示器的驱动程序或在Win 98的系统中没有它预设的驱动程序,那么系统就会在我们显示器的刷新率一项设为默认或优化。但此时就只能按照最低的显示刷新率进行显示了。如何处理呢?只要我们在桌面上点鼠标右键→“属性”→“设置”→“监视器”→“更改”,安装正确的显示器驱动程序。如果没有也不要紧,只要挑选一个你所知道的带宽较高的显示器型号,进行强行安装也可以调出调整刷新频率的菜单。但是不要太贪心哦,如果强行设置超过了你显示器所能承受的范围,它可要罢工了。
第二种主要是局部闪动很厉害。这最有可能是显示器的周围存在功率较大的电器,如洗衣机、微波炉、电磁炉、电冰箱、空调器等。特别是变频空调,如果生产厂家为了降低成本,没有采取良好的抗干扰电路,这就会造成变频空调在工作时向周围空间和沿电源线向外发射大量的电磁波,造成对显示器和电视机的图像干扰。遇到这种情况,可以用排除法祛除干扰源,从近到远将有可能造成干扰的电器移动出去。如果故障显示得比较特殊,基本可以确定是什么产品造成的干扰源。比如,图像上有明显的水纹状的滚动条,不停地从上向下移动,这种情况一般是50Hz交流磁场干扰,请检查显示器周围是否有大电流的供电线路,或者电动机、电焊机等工业设备.
如果显示器出现一个“大花脸”—花屏,先别着急,未必是硬件的故障,这有可能是硬件驱动程序的问题。你会说我的显卡一直用得好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实际上这未必是你的显卡驱动引起的,有可能是其它的驱动程序或者应用程序影响所致。考虑一下自己最近装了什么新的硬件或者软件吧!先将它们卸载了试一试。
    当然,显示器的花脸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可能什么样子都可以用驱动程序的方法排除,比如,如果显示器的图像中间有明显的一块暗斑,这有可能是地磁影响,我们可以试着变换显示器的朝向来解决。如果是在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的,大多是因为无意中显示器被磁化所致,只需要进行手动消磁就可以解决。一般来说,因为目前的技术原因,大多数CRT显示器的底色都不会很纯,或多或少会有颜色不匀的现象,只要这种情况不影响正常的使用,都不算是问题。如果显示器的图像总是红一块、蓝一块,左右摇摇显示器就没有了,这种情况也是属于磁化,最好检查一下显示器周围有没有放手机、收音机、音箱等磁性物体。如果显示器上的文字和图像有规律地在清晰和模糊之间变化,图像有明显的网纹出现,屏幕上的文字发虚,那么可以调节OSD菜单中的摩尔纹选项来解决。

网友:
你这是说什么显示器呢,液晶还没见到磁化呢

网友:
在百度里面找来混积分的,自己估计都没看完。

同意这个说法
完全同意!

网友:
什么时候的老显示了...............................

网友:
真是看不懂

网友:
晕啊,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