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测了一下电源板的输出 只有5v和3.3v

楼主(2012-09-20):
请问这应该是什么故障 怎么修理
电源

网友:
什么 板子,上次个图看看

网友:
有的液晶电源板子上面就只输出5V 3.3V 的,楼主说清楚点吧!是什么板子,是不是液晶电源板?最好上个图。。。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太模糊了,范围较大,需要一步步来,慢慢排查先测量容易坏的

网友:
如果5V和3.3V很标准,我觉得未必是有问题啊,也许是本来就那么回事!
不过从来没有遇到只有5V和3.3V的,倒是遇到过12V 5V 3.3V的,你检查一下,是不是还有一个地方有12V,你给漏了。

网友:
要是电源板的问题,看看变压器出来没有,要是没有一般就是IC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