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精英649-m3 775的主板诊断卡跑2b

楼主(2012-09-20):
求助:精英649-m3 775的主板,开机诊断卡停在2b。过得5秒这样,然后又C1-C3-2b,如此循环!
换过显卡和内存都是如此!
求高手指点应该是哪里的问题。(我是新手,如能帮助希望能解答详细一些)
谢谢!
主板诊断卡

网友:
换个IO试下,因为io坏会导致循环代码

网友:
这种桥的可能性比较大,可以加焊试下。

网友:
测一下PCIE和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换个IO试试

网友:
和你的问题一样,自己搞不了,就进来看看

网友:
我拆主板电池出来,放了2天,昨天重新试,可以点亮开机了!不明就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