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235S 插光驱到滚动条重启

楼主(2012-09-20):
刚开始同行那来说是进水了,开机不显示,接外显有显示。由于同行在神州售后做过就把机子拆只剩下主板,然后我就把主板再装回去。装好后,我开机看,看见屏暗,就说有可能是高压或灯管有问题。(检查过程省略500字)最后发现高压19V供电的线断了,接回再看机,真的不止一个问题啊,屏坏了。之后叫同行报价。客户同意换,换屏装机...在装机前接硬盘看机测了一下OK,太高兴又赚到了。可惜啊...装完机后开机,到了滚动条就掉点了,我想是不是几次反复开机系统坏了,二话不说,拿自己的硬盘装系统试,还是不行,还是到滚动掉电。最后发现拔了光驱就不会。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情有维修过的同行回复,交流一下经验......

网友B:
驱动不对吧,AHIC模式改改

网友:
请问仁兄的修好了吗?本人手头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故障。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但后来都是让客户不用光驱了.

网友:
进系统后把次IDE通道,改成IPO 就K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事儿.但后来都是让客户不用光驱了.

请你不要乱回行吗?如果客户同意不用光驱,我有必要发帖求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不对吧,AHIC模式改改

试试,看行不行,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看贴子没 都说到了滚动条就重启,怎么进系统改啊

不插光驱了兄弟,进了改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插光驱了兄弟,进了改好

改IDE渠道应该是进BIOOS改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情有维修过的同行回复,交流一下经验......

换 安装版的XP 可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 安装版的XP 可解决

哦  先试试看 谢谢提醒

网友:
解决了么。是不是光驱坏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东芝的和你一样啊。插光驱到滚条重启。

网友:
ide的光驱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