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0,通电不显示,没有+VGFX_CORE 求助。。

楼主(2012-09-20):
今天接到一台 联想G570,通电无显示,无+VGFX_CORE 请遇到过的朋友一起参与讨论下。
不显示

网友:
补充下,除了+VGFX_CORE这个电压没有,其他都有。

网友:
你vcore也产生了,神奇啊

网友:
电流包多少呢

网友(2014-07-06):
能说下这个电压死干嘛的吗 没看懂

网友:
我有台G470的也是这种问题无集显供电,其它电压都有。CPU换过了一样。

网友:
那是集显电压没有。要内存工作了之后才有那电压

网友:
好像是跑码了才出电压

网友(2014-09-01):
兄弟这个电压要在CPU。内存都跑过了才会有的。

网友:
内存过了就有这个电压了
这是集显的电压。

网友:
那就顺着+VGFX_CORE 这个电压查别!

网友:
集显供电跑马后才有的 查查CPURST#是否正常

网友:
桥或者桥供电的问题

网友(2014-11-09):
按机子不跑码 来修嘛

网友:
什么芯片组?
6还是7?6之后的集显供电多数需要跑马过内存之后CPU才会开启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