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910p没待机

楼主(2012-09-20):
6910p独立的 电流就到0.06  3v  5v  不出来20# V+ 19v. LDO5 5V LDO3 3.3V,REF 2V,ON3 2V ON5 5V,SHDN# 19V,这些电压应该都正常了。
可是就是不输出3V和5V,

网友:
后级有短路呀,断开后级看看电感后打组只,加电烧

网友:
刷BIOS没,先刷一个看看先

网友:
你说的我都试过了  没有用

网友:
是不是3V.5V后面有问题。保护掉了。用示波器通电瞬间测G极有么信号发出或测下下管G极的电压高电平的话用该是保护了。还有就是自举升压电容坏了芯片也会保护的,我上次遇到个SNOY待机芯片就是,

网友:
那示波器放在3-5v电感上看瞬间有无波形,不要搞了半天后续短路

网友:
有待机电流没触发吧,可以重做南桥试试

网友:
换南桥就好了   弄好过一台

网友A:
嗯!既然你检查了max8734工作条件都具备啦!还不输出,那你就先换个8734芯片吧!若还不行再检查一下芯片的后级有没有短路现象与8734芯片BST激放供电自举升压的电容有没有存在击穿现象,最后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搞南桥吧!

网友:
下管的G极 是4点几v   上管G极没电压

网友:
那个max8734A换过两个了 上下管也换过了  还是没3v  5v  max8734A换过好的也是有点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既然你检查了max8734工作条件都具备啦!还不输出,那你就先换个8734芯片吧!若还不行再检查一下芯片的后 ...

那个电容换过了 还是不行  还有没有什么可能坏的

网友B:
ON3 只有2V这么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ON3 只有2V这么小么。。。。。。。???

嗯哪
2v 是对的呀

网友:
重点还是查ON3    一起修过其它机用这个芯片的    ON3和ON5都是5V才有输出    任何一个低了都没有输出  好神经的

网友C:
ON3电压不正常呀  你把on的电压飞过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ON3电压不正常呀  你把on的电压飞过去试试

on3  的2v 是正常的

网友C:
自举升压正常吗 bst

网友:
查下外围电路有无问题

网友:
换过IO没,这机器IO,与底部的LM393坏的好多,修了不知道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举升压正常吗 bst

不正常   pd18 应该是一端5v  另外两脚是大于5v 的  现在是两端一样 但是我把pd18  pc36   pc37  都换过了

网友D:
3V/5V电感,对地值多少……有没有短路
上下管的导通G极有没有问题,它的供电是由哪个供给的……这里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3V/5V电感,对地值多少……有没有短路
上下管的导通G极有没有问题,它的供电是由哪个供给的……这里有没有问 ...

没有都换过了

网友:
芯片外围 拿个料板对照着修把 反正6910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