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硬盘维修

楼主(2012-09-20):
我的上网本硬盘坏了
能修不

网友:
找罗师 他应该可以的

网友:
罗工SAS么!

网友:
Mhdd 跑一下呗,不行就就只有找大师傅,要不然你有PC3000也可以

网友:
都这个情况还能修哇,修好能有几天

网友:
用DISKGENIUS 修复下用该可以用一段时间。我的硬盘用了三年了就是C。D。F盘的位置左右都用坏道一共50个左右。用它修了下现在勉强在用。硬盘没多重要的用途的话可以试试。。

网友:
直接换新的的,这样就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修好用的也火大。 对身体不好

网友:
唉!维修硬盘的成本也很高啊!你先用软件修复一下,看看能不能修复坏道啊!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换呗!

网友:
硬盘坏了 悲催啊  用HDD修复下  如果不行就块新的吧  用着舒服

网友:
直接换个新的吧。。就算修复可以装系统玩几天照得死。。。。。。。

网友:
HDDREG能修复它,但用不了多久又会出来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下,没得修的,除非你们有很重要的文件要用,就算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修不了了。。。。。。

网友:
如果才重要数据,还是换新硬盘吧!这样太危险。。。。

网友:
壞道應該都漫廷开来了,修复机率不大,就算屏蔽了感觉用着揪心

网友:
这个完全没有修理的必要。。

网友:
有没有质保,都建议换一个。

网友:
DFL-DE这种专业的工具

网友:
最重要是找出弄坏硬盘的原因,不然换一个好的上去也是一样坏的、

网友:
估计一下坏到哪 然后从新分区 把坏的隐藏 后面的继续用

网友:
一看就是杂牌的,硬盘和本子质量一样差,坏了直接换!

网友:
换新的吧。汗。这硬盘坏道太多了。用软件不i一定能擦好。

网友:
都没有说什么故障,要检测以后,才能知道是否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