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显示器必需工具。有哪些

楼主(2012-09-20):
本人对维修显示器有兴趣,作为一个合格的维修师傅要必备什么工具,还有价钱是怎样?听说屏有测屏的,灯光有测灯光的?小弟不知道啊,各位大虾告诉我吧,要有什么工具,大约要多少钱才买集全?

网友A:
热风枪 恒温烙铁 画面分配器  打锡器  点屏套装 等  其他暂时没想到 想到告诉你

网友:
楼上的  就说得很对了,,,   去淘宝  买就有。。。  我们一般修都是100~150

网友:
我觉得编程器必不可少。

网友:
要想全的话,准备个1-2W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风枪 恒温烙铁 画面分配器  打锡器  点屏套装 等  其他暂时没想到 想到告诉你

画面分配器是什么来的?点屏套装 我在淘宝,京东搜不到啊?怎么回事?

网友C:
先慢慢來從基本的小東西先買,至於編程器可先不用買,必竟你還都是新手可能要會用編程器還需要時間學
沒錢有沒錢的方法:
30W電烙鐵一隻
吸鍚器一隻
鍚絲
常用零件(少許)
基本上有這幾樣對新手來講就可以先應付一下了,等你功夫有進步了再來添購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面分配器是什么来的?点屏套装 我在淘宝,京东搜不到啊?怎么回事?

就是一拖几的画面  用来测试修好的机器   点屏套装 淘宝搜不到??怎么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先慢慢來從基本的小東西先買,至於編程器可先不用買,必竟你還都是新手可能要會用編程器還需要時間學
沒錢 ...

你说那些有了,问题是客户拿来那里出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弄啊,所以买点屏工具起码知道是哪个部分坏了..哎,

网友:
烙铁买好点吧

网友:
十字螺丝刀一把,40瓦电铬铁一把,焊锡一卷,最基本的配件也要有保险丝,电容,高压板,灯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面分配器是什么来的?点屏套装 我在淘宝,京东搜不到啊?怎么回事?

京东貌似不卖这些吧

网友D:
开壳工具,灯管测试仪,通用驱动板,高压条,编程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那些有了,问题是客户拿来那里出问题都不知道怎么弄啊,所以买点屏工具起码知道是哪个部分坏了..哎,

我覺的重點是:"你都還不會你就敢接維修的CASE??"
老實講這樣要是讓你的客戶知道對你以後要走的路是一大阻礙

网友:
2楼说的对,我也要买一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壳工具,灯管测试仪,通用驱动板,高压条,编程器。。。。。

开壳工具,什么来的啊?不是用螺丝刀就可以了吗、灯光测试仪好像点屏套装那里没有的。又要另卖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覺的重點是:"你都還不會你就敢接維修的CASE??"
老實講這樣要是讓你的客戶知道對你以後要走的路是一大阻 ...

其实我是修打印机的,显示器偶然会有人那里修,因为开门做生意,自己不会可以拿去给同行。问题是我自己想学点东西,学到的东西是自己的、、我学修打印机一年多了,唉,没有人教啊,还是学徒,复印机更加。摸都没有摸过,以后不知道怎么走下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是修打印机的,显示器偶然会有人那里修,因为开门做生意,自己不会可以拿去给同行。问题是我自己想 ...

我卖个夏普AR2718给你,拿去练手吧,还能用,只是经常卡纸

网友:
十字螺丝刀,电工刀(开壳用的),万能表,电烙铁(最小40W,可以的话买个焊台),焊锡丝,吸锡枪,条件允许的话在买个风枪(本人用的是QUICK857D)效果不错,编程器(新手的时候不会就慢慢学,以后肯定要用到的,这个是工具,配件的话就买些常用的,比如:保险,整流桥,电源管理芯片,电容,817光耦,431,这些是比较常用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现在有一台19村的显示器开机就一闪一闪。我拆开看看就是电容鼓包了,换上去可以,刚开始可以。放了一会就一闪一闪,还可以用,在放久一点就闪闪不停了,现在不知道怎搞了。谁可以告诉我啊

网友:
我也准备入手

网友:
十字螺丝刀,电工刀(开壳用的),万能表,电烙铁(最小40W,可以的话买个焊台),焊锡丝,吸锡枪

网友:
现在感觉变成器很有用

网友E:
用不了多少钱,也就编程器贵了点其他的通用驱动板,高压板,灯管测试器.......都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不了多少钱,也就编程器贵了点其他的通用驱动板,高压板,灯管测试器.......都不贵

b编程器不会用啊,谁有说明书啊或者谁可以指点下我怎么用啊

网友:
电烙铁 万用表 编程器 液晶配件等等

网友:
电烙铁 万用表 编程器 示波器,通用驱动板,高压板,手机维修电源,螺丝刀,拆壳工具,点屏工具

网友:
最好还是买点坏电源一体板回来,里面有很多可用的零件,比去淘宝方便,因为淘宝买比较分散。新手的话就先学修电源板,驱动板的话就上淘宝买一块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