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775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2-09-20):
一块华硕P5SD2-VM主板,故障时不跑码,内存、桥、CPU电压都正常,有复位。BIOS刷了也一样,座子和桥都压了也一样。

网友:
测AD线的电阻值.

网友:
这个是台式机主板吗?不跑码,不寻止。

网友A:
这种情况,俺还没有啥经验,新人一个。就按照月饼大神总结的不跑码走了。

先查全板的供电、时钟(所有的33Ω/22Ω还有CPU座的时钟)、复位(BIOS/IO网卡、插槽、CPU等)。
检查四大总线,打值 CPU----北桥---南桥---IO/BIOS  PCI总线
BIOS的工作条件,刷BIOS(这个可以跳过了)
还不行就拆除周边的芯片了,比如 网卡 1394 声卡、换IO
最后就是加焊CPU座和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俺还没有啥经验,新人一个。就按照月饼大神总结的不跑码走了。

先查全板的供电、时钟(所有的 ...

说的我都晕了

网友B:
这么不会就叫他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不会就叫他换板

板已经换了,客户没要就自己搞搞

网友:
你测下北桥到内存的数据排阻

网友:
不跑马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加焊应该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