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待机0.08A 51125发烫

楼主(2012-09-20):
     一个老顾客送来了一台dell1440的集成机器,用我们的可调电源看了一下,待机是0.08.根据自己的维修经验说明主板上有短路。说不着急留个几天也没问题,于是就拆机修呗!
    拆开机器裸板在静态下测试有没有大短,发现没什么大短。然后加电待机还是0.08A,用手触摸芯片发现TPS51125微烫,此芯片是控制3V5V输出的。电感阻值正常 3V5V也没有出来,就找了一个51125换上,通电故障依旧是0.08A,遇见这样的情况就有些麻烦了!

       用万用表量了一个来小时,发现华邦wpce773这个电源管理不正常,找了半天在芯片盒子里面找了一个773,费了我半天劲才把它给换上。通电之后故障还是一样,没有办法了下了一个1440集成的图纸下来研究。
     在无意间量到一个c4405的电容短路了,这就属于二级短路了。

这是从u3001 ( S极)发出一个5v的电压短路了,就是不知道是谁引起的?去掉电容后依然短路,从电路图上看和c007相连,把coo7去掉之后短路排除(这个电容可不好找啊!),加电亮机一切正常。下面的文字就来解释一下51125为什么发烫。。。。。。
    c007 短路这个地方和u3001的S极脚相同,51125的20脚通向u3001的D极,20脚是5V电压的输出。这就说明51125的后极短路把5V电压拉低使51125发烫。

网友:
检查的挺细

网友A:
应该是5V vl  电压或者3v vl电压短路所致,

网友B:
说的不够具体!是直流5V短路,引起21125发烫。你说的3、5V电感阻值正常是断续直流正常。

网友C:
  好像 有点  不清楚,,,,  矛盾了。。  你不是打对地阻值了吗?

网友:
你打对阻值没得哦?我看到有点不对啊

网友:
     LZ说的不够清晰,个人觉得是IC的线性供电段LD03或LD05有短路时芯片会发烫。DC-DC端短路的话芯片会保护的。待机芯片烫先测LD0阻值依然是常识!

网友:
呵呵!阁下啊!你没讲清楚啊!你不是打了对地阻值吗!

网友:
5V不出来最好的方法是把脚抬起来,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D:
不说清楚怎么给你参考哦   楼主老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说清楚怎么给你参考哦   楼主老大

拜托!我是分享我已修复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5V vl  电压或者3v vl电压短路所致,

是一个长管的S极短路所致,D极和芯片相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够具体!是直流5V短路,引起21125发烫。你说的3、5V电感阻值正常是断续直流正常。

还得继续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 有点  不清楚,,,,  矛盾了。。  你不是打对地阻值了吗?

3V5V电感对地阻止在150左右,是5V后面的短路了,而不是51125本身。

网友:
是5v后即短打阻值应该打不出来吧

网友:
短路,觸摸法是最基本的。,我覺得直接摸也能摸到了

网友:
看样子以后测电压的时候后面二级电压测试点也要测测了、、、、哪位老大给大家伙编辑编辑,所有电压测试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得继续学习。。。。

多发点帖子互相学习!

网友:
嗯,饼哥的笔记本很牛

网友:
修过两台这样的机器,其中一个EC短路

网友:
多多分项

网友:
来自: 广东深圳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楼主辛苦

网友:
请教楼主你所说的,C007在哪个位置呀,找了半天没找着,求指教。。。。我的故障和你一样,换了51125,还是一样。。下载了分集显的图纸,也找不着那个C007, 楼主能分享下么,感激不尽啊。。

网友:
二级的不好查啊,楼主细心

网友:
主供电芯片发烫一般都不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我的宏基5180tz 也是这个待机芯片,待机电流0.05 3D3V_AUX_S5 没有出来,5V_AUX_S5有 打3D3V_AUX_S5 的阻止正常,大家知道的给点思路呀 51125这个芯片换过了 有时换过之后会出现短路 电流能到0.1到0.2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LZ应该先去测量对地阻值 5V后继准短路

网友(2012-10-23):
以前修这东西都没有考虑过2级短路 学习了

网友(2014-02-16):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楼主辛苦

网友:
查负载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