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集显开机风扇呼一声停止黑屏

楼主(2012-09-20):
     收一台宏基4520集显机。开机除了电源按钮灯常亮,还有电源灯常亮。其余灯闪一下而灭,并有风扇呼一声,持续3秒左右停止。一直黑屏,背光也不亮。
   通电用手摸CPU慢慢开始热起来,但并不烫手,温热。桥也是温热。但是没有cpu热。
   把cpu拿下,故障一样。怀疑cpu烧了,但是手头没有备件。
   其余ec等芯片没有发热现象。

   求助大家,这种情况会是cpu烧了吗?

网友:
机器是AMD单桥的么?如果是就重新把桥做一遍

网友:
换个电源,重新做桥

网友:
cpu第一个要换换了再看看电流到哪里了

网友:
单桥的就旱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AMd的单桥集显,所谓3合1的

那就把桥重新植球  不过要小心点 这个板子不耐高温 桥也不耐高温

网友:
桥重新植球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不会,通常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电流到哪儿了,这个机单桥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