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2801IB的南桥有木有可以代换的型号?

楼主(2012-09-20):
今天遇到一个V星的板子,南桥坏,找了手头所有的板子都木有这个型号82801IB 拆了一个GB的点位都不一样。

没料真蛋疼!!!!!!

有哪位路过的大仙晓得有木有什么型号和这个可以替换的?

网友:
好像没有可以代换的吧

网友:
没得,这样的好像没得。

网友:
南桥后缀字母是指芯片的版本不同而设的.GB是技嘉专用的.

网友:
楼上的把桥和lo搞起来了,这个桥都是在p43 上用的,没有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