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蛋疼的acer 4100

楼主(2012-09-20):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的acer4100,拿到手电流0.29,一看就是CPU没有工作,拆机,裸板未插内存用手按着cpu供电开机电流上到0.93,到这里都知道啦,CPU供电虚焊,于是加焊芯片,上机测试,电流一路飚升,开机画面如约而至,装机等待收银子啦。
       这机器装的很熟,不一会装好,就在这时悲剧出现啦,第一次开机显示正常,进bios设置好时间,再重启不行啦。这是听到机器下面嗤嗤声,马上拔掉电源,翻过机器问道一股焦味。。。。。。
       郁闷啦。。。。。。

拆机,发现南桥烧了一个大洞,是FBM的桥,拆机过程中并没有发现装错的地方,哎,高兴太早啦,现在都没有时间理这机器啦,让人郁闷的家伙。想来想去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电源功率太小?转接头,电源线有问题?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设置得太小?
不过FBM的也好容易出问题,像USB口不能用,硬盘认不到什么的。

网友:
这个怎么能叫蛋疼呢

网友:
脱焊的情况我解决过显卡供电 而且是秒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