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电池的疑问,高手解答

楼主(2012-09-20):
前几天修到一个进水的ASUS本本,修好之后一切正常,就是不认电池,由于整机还在保修之内,于是把笔记本装好送售后,售后的看都没看说电池坏了,下午给我答复,结果下午说是电池激活了一下就好,不明白电池都认不到了还能用软件激活再使用,想问问  这个软件是各笔记本厂商自己专用还是通用的 ?是不是和BIOS有关?

网友:
你确定那电池是你原来那个吗
售后一般多是换的,不过怕给你延长保修,所以说修好的。
激活就是吧那些电压太低的电池用其他方法充起来。
电压太低,保护板就不工作,所以就不认电池,有些电池可在正负加合适的电压和电流充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