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开机到logo掉电,通常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2012-09-20):
像开机到logo掉电,通常是什么问题呢  求解阿

网友:
这样看是情况而定了,当然有些机器有通病,并不是只有某一个地方引起的

网友:
  这个  也可以看看 ,具体的 也要差点路了

网友:
具体状况   具体解决      说详细点

网友:
这个牵涉的范围太广了

网友:
恩,如果是我首先排除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