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VGA信号源 方便测试显示器

楼主(2012-09-20):
电路图:  来自网上,右上部分红框的没使用,没什么用懒得麻烦,呵呵。 那个BF1不知道是什么,开始以为是个开关, 实际接上没用. 就没接了.

买配件一起买了两片 PIC16F84-04/P  .写固件 设置页

电阻 r1 10K ,其它r2-r10 全部用的 100欧
找了板废驱动板来改造, 利用了一下vga头和一些电阻电容, 实际改线,割线更麻烦了... 还不如直接搭焊快..

最后加了个9v电池插头. 完工。
附一张以前做的电池。

网友:
固件忘记上传了.

VGA TESTER.zip

网友:
好   顶起楼上

网友:
可以考虑做成PCB板的,做成产品出手,之前好像在电子报还是无线电上面见到过这个

网友:
我的个哥哥,我们都是用集线器的,一个分一堆,双显卡的可以接一个自己看的,另一个就是测试的了。

网友:
BF1是压电片.

网友:
还用这么麻烦吗,用一个影碟机不就行了吗,放上碟片有VGA输出的.

网友:
BF1就是主板上一样的蜂鸣器。

网友:
自己作是有些麻烦,不过动动手也不错

大家一般都在用一拖几的吧。。

网友:
看着就好牛B的技术

网友:
太浪费是时间了,以前23元我在淘宝找了一个。

网友:
我也是用VCD的 找个破VCD往桌子下面一扔 天天插着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