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雷击的Acer ASPIRE4736Z

楼主(2012-09-20):
这个笔记本是被雷击的。。是朋友的 维修的过程却是是比较曲折,网卡 声卡 IO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叫EC吗?新手)bios都挂了。。以上芯片全部更换过。重新刷BIOS 现在电流跑起来了。。。
但是就是不显示。。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 不晓得是我没切换好还是没显示。。。开机后电流在1.1-1.4之间吧,键盘可以受控制。键盘也能重启。。但是就是没有显示。
  小弟对图纸不是很懂。。
这个是屏的接口图。我测量了下 1脚有3.3V 其他的地方不知道怎么测。。还有什么开启信号什么的 怎么测?请高手指教。。

网友:
LZ这么多不知道,不晓得。估计这板修好的概率大大折扣了。所以LZ你这样问的话,别人也不好回答。回答的也不是很全面的。。

网友:
29  31  33脚呀

网友:
测5,7,11,13,17,19,23,25脚有没电压,无电压查显卡

网友:
40脚是主供电19V     36脚和1脚是3.3V      29脚31脚33脚是3.3V       35脚是背光开启3.3V      37和39脚是亮度调节5V左右

网友:
雷击的一般都市比较难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