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式机电容拆装

楼主(2012-09-20):
请教各位电容各位是如何拆装的,我拆起来感觉太费劲了,烙铁手都拿酸了,才勉强把它拆下,装的时候更麻烦,有时直接焊到板面上,各位有好的方法吗

网友:
你烙铁温度打到底,焊完调到380到400度

网友:
拆的时候先加焊一点锡,可能 会好一点。因为原装的焊脚上可能有氧化层或者上面杂质比较多,没那么快熔。

网友:
用刀头烙铁,锡焊包住引脚。另一只手就可以取下电容了。

网友:
小电容用大点的烙铁头搭点锡一次融两个焊点……

网友:
你呀!不要硬拉硬扯 把电容脚上的锡溶透就很容易拿下来啦! 小的电容你如果用的是刀头的铬铁的话,在电容两脚堆上一点锡把铬铁头搭在电容两只脚上过几秒另一只手轻轻一摘就取下来了! 大的电容就一边一边来了!

同意。。

网友:
用刀头烙铁 对电容两腿堆锡 一起加热 380度 前面一拔 就掉了

网友:
用刀头烙铁就能搞定,空心针也行啊

网友:
我经常用风枪吹的,用铬铁不好撤拆了

网友:
你在论坛里收一下饼哥的视频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拆装元件是搞维修的基功,拿些旧板子多拆装,控制好温度,注意烙铁头的与元件或铜薄的接触面越大越好,保持好烙铁头的清洁白亮,可以在耐高温的海绵或棉布上擦几下;另外在焊接的时候一定要加些松香或焊油,以利于拆焊。

网友:
慢慢摸吧   水平都是磨出来的

网友:
铬铁头用刀口的,温度调到480.多加点锡在电容上。一次性焊电容2头,电容自己就可以掉下来了。

网友:
加焊针脚榕了一拆就掉,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网友:
对着饼哥的视频慢慢练吧

网友:
用好点的烙铁,烙铁温度要够才行,不能硬拉硬拆,要先熔锡,锡没有熔是拆不下来的。

网友:
先把电容两脚加上锡,温度高点就能焊或者风枪吹,拿钳子夹住。然后拿锡枪把焊盘清理干净就好弄弄了

网友:
刀头!堆锡!吸锡器!镊子!没有下不来和装不上的电容……

网友:
烙铁加风枪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