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PLUS 主板诊断卡跑EE修复

楼主(2012-09-20):
华硕M2N-MX SE PLUS 主板诊断卡跑EE停止不亮,先由C1跳EE,初步判定内存部分问题.

于是乎开始从内存查起. DDR2内存. 内存核心供电,四个时钟信号,VDDSPD.
1>核心供电 1.85V 正常
2>四个时钟信号1.12V 正常
3>238脚 VDDSPD  0V 电压. 异常. 正常的话应该在3.3V

于是在PCI上找了个3.3V电压直接飞线过来.

插上电源 装上CPU, 内存, 诊断卡,上电一路就跑到了 00

网友:
从电源插座飞线距离更短的,

还是就近好,质量与美观并重
还是就近好,质量与美观并重

网友:
高架桥,翻山过海,楼主好想法。

网友:
我也是直接从电源接口拉

网友:
直接飞不好吧 最好价格电阻
好棒哦

网友:
学习了,这招很绝哈,省了很大的事啊

网友:
这样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吗?

网友:
样子还是弄美观好点,从ATX飞好看点

网友:
长时间用没问题吗?楼主没看看是断线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网友:
就算飞线解决了,最好找下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PCI灰过去这样子客户没意见吗?口才一流!

网友:
维修就是相同故障保修一月 ,以后坏了再说  最好查查根本原因

网友:
华硕的这个问题也是通病了,刚入门时是看一块华硕返厂维修回来的的板子,以后同样问题基本飞线搞定。

网友:
唉~学习了
   没动手实践过,板子坏了都是找别人帮忙修的

网友:
就近接线,不过最好还是找到缺电压的具体原因,断线可能性大些,这样好收费

网友:
SPD断线是比较常见的,因为电流大,还有就是客户插反内存

网友:
有趣和智能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我现在坏掉都没思路修。。 什么时候才能这么简单修机子。。。。。。

网友:
版主很行.不错

网友:
清一下bios   遇到过好几块都是清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有一个跑C1,拿去给同行修他说桥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这招快速,不用修为什么没有3。3V了,呵呵

网友:
要是这飞线在处下就不错了

网友:
按NV的走吧继续查SPD

网友:
简捷,明了,快速。不错

网友:
太棒了 ~! 精华帖呀

网友:
不会吧。。。。。。。就这样。。。。。

网友:
SPD很容易烧 是所有主板的通病

网友:
这种办法是很有效,最好还是弄明白SPD没有的根源

网友:
貌似内存3.3V供电,铜线很容易烧断,我有两块坏主板,从VDDSPD到电源3.3V供电的铜线,整段铜线烧翘起来了。

网友:
见过一个没有飞线。COMS放了电就好了

网友:
我们修主板SPD电压没有也都是找个3.3拉过去的!

网友:
个人建议还是把断线找出来补上吧

网友:
最好找下是由于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楼主历害............有没有想过是哪里拉低了电压么

网友:
为什么会却3.3V/

网友:
应该是烧断线了,有次我是拆了根插槽给连上的。

网友:
呵呵,spd电压没有!不过华硕的当内存的话,跑E0和d5的多!EE第一次见

网友:
可能是断线了,下次遇到会注意一下。。

网友:
  就这样 轻轻松松

网友:
没有看到 高手都是从电源那里拉过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