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250W电源维修经验

楼主(2012-09-20):
     杂牌电源一个,新的很,修好当新货卖。
有+5VSB,绿线5V,绿线接黑没反应,一点电压也没有,老套,查开关管及相连电路,查推动,都正常。电源管理芯片HS8108B也好像正常,8和9脚都有电压输出。网上查下HS8108B的资料,发现和SG6105一样,查得8脚9脚待机电压是比运行电压高一点的,可以这个HS8108B当短接绿线时候有瞬间电压降,马上升回去,怀疑IC坏了,找了一个SG6105换上去,短接绿线有瞬间电压输出,查得5V整流短路,更换,电源正常启动,上机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这应该算是简单的 了.我有一个用SG6105的保护了.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atx电源里边是电路有点复杂,但仔细去排查还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A:
我有一个电源是关机后仍有电输出,应该是待机电路有问题,只是还没查出。

网友:
pwm管理芯片为什么这么容易坏?

网友:
HS8108B这个IC质量不如SG6105的好,坏了很正常。

国产和进口就是差点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电源是关机后仍有电输出,应该是待机电路有问题,只是还没查出。

你说的是关电脑有输出,还是短接绿线启动后,放开了还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关电脑有输出,还是短接绿线启动后,放开了还有输出?

是短接绿线启动后,放开了还有输出。
是Bestec品牌,光耦就用了四颗,不是常用的494或7500芯片。

网友:
Bestec原装电源ATX-250-12Z ,谁有这个电路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