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装上驱动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2-09-20):
我有块9400GT的显卡 装上驱动后进不了系统,不装驱动就能进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换个老的版本就行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吧,有的显卡出问题就这样子

网友:
上官网下驱动装下  还是一样就证明显卡坏了

网友:
主芯片的问题上BGA吧。有风险小心啊

网友(点评):
你就这么准确性的说肯定是BGA问题

网友:
一般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怎么就这么的准确 肯定就是显存问题,那一颗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是神哥,不是显卡问题,别人还跑来问

上BGA,就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BGA,就会有惊喜

要是BGA爆费了,楼主不是哭的心都有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肯定是先软后硬的,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桥

网友:
先换驱动,不得刷IOS,再不得就加焊GPU,再不行那估计就是GPU芯片有问题啦

不过9400GT应该不至于GPU虚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