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1S 客户进水不能触发,拆机烤箱待机0.045A电流

楼主(2012-09-20):
请问HP 4411S 客户进水不能触发,拆机烤箱8小时后,接上可调电源有待机3.3V,按开关也有瞬间低电平,有时可以触发,但马上掉电,可调电源待机0.045A,TPS51125P这系统供电芯片16脚VIN待机有19V主供电,12脚DRVL2与 DRVL1低场效应管的控制端无电压,第8脚VREG3 第17脚VREG5线性电压都有3V 5V高电平,第3脚VREF基准电压也是2V。请指导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R87与U1005第2脚ACN待机都有19V

网友:
这问题范围有点大,LZ还是慢慢走时序吧。

网友:
待机0,045A,开机后就掉电啦!这个吗!有微短路现象啊!你仔细检查系统后级供电吧!用烧机法看看吧!

网友:
感觉系统供电本身应该没啥问题,问题应该是出在后面的转换电压之上,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开机量一下3V,5V:看开机后有没有

网友:
注意一下待机就有供电的部分如有线网卡芯片等

网友:
1091开机芯片(EC)换过了,插上原装适配器不能触发,接口指示灯 橙色一直闪

网友:
用烧机法 烧3V 5V也没发现有发烫的元件

网友:
从进水的芯片,出发,,进水的位置,才是突破口,,,

网友:
在烤箱烤8小时要这么长的,0.45只能按着时序走了

网友:
楼主,我跟你一模一样的情况。但我的板没进水!请问你的解决没有?我还在努力当中!

网友:
碰到一个一模一样的故障跟上面说的完全相同.. 是这个电压短路了, 解了就OK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2-10-24):
碰到一个故障跟上面说的相同
但是不是进水导致的,是BGA显卡做出来的,有点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