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复位。

楼主(2012-09-20):
首先,我先说明,我是新手,还在学习中。今天老师拿来一堆板子,让我们试着搞一搞,我拿到一J-IGLM    478板子,首先测得主板无短路,然后上电测试,诊断卡不跑吗,测试各供电均正常,时钟正常,主板无复位,测得pciA15通电时有3.3v,,主板复位灯一直亮,用镊子复位时,复位排真上无跳变,a15上也无跳变,于是心想主板没有发出复位,可能条件不够,主板复位条件1供电要正常,2时钟要正常,3 2个pg,想到这里 1和2都满足了,剩下的就是2个pg了,由于cpu有正常供电,所以应该就有vrmpwrgd这个信号(自认为,不知道有没有说错),所以也就剩下电源灰色线的pg了,这个主板的io是w83627hf-aw。因为我是新手,跑电路又不是很熟,跑电源的pg灰色线出来直接跑到旁边一个ide座子下面了,接着我就无从下手了,不知道他是到io,还是门电路,还是南桥,平直觉应该是到io,但是又测了io旁边没有和pg线相连的元件,io也没有,现在在网上查到io脚位定义,说71脚是一个pg信号,自认为既然灰色线来了一个信号给io,那么io应该也有一个信号脚输出到南桥,但是另一个pg脚找不到,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是新手,可能有些地方说的是错的,不太会表达,请大家见谅,帮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我晕 我最狠的板子就是  没复位  有复位不跑马的  干他娘的  很难下手

网友:
我也是,遇到没有复位或是复位不正常的板子就无从下手了。

网友:
无复位要看是整个主板没有复位还是局部没有复位!

网友:
复位电路时最难搞的。。。。。涉及到信号问题,咋学的都是芯片级,不是信号级,有难度哦。。。

网友:
没复位最好修了。。有复位不跑马也好修,。。但要花点时间

网友A:
478 cpu座子容易虚焊,  刷bios,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A:
478 cpu座子容易虚焊,  刷bios,换io。。。

今天被我搞定了,那个板子atx灰色线出来的pg信号,经过两个三极管发给南桥了,其中有个三极管坏了,换了个三极管就好了,我之前也想到没有复位去查他们的条件了,查到pg信号时,没跑通线路,今天跑了下线路跑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78 cpu座子容易虚焊,  刷bios,换io。。。

还有个很幼稚的问题,我想请教下,三极管在线测量时,怎么判断他是好的呢

网友C:
不知道咋说   你的检测方法  我知道 但是一直是南桥问题  我不服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有个很幼稚的问题,我想请教下,三极管在线测量时,怎么判断他是好的呢

这个对你来说不是问题,因为板子都修好了,区区一个三极管能难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对你来说不是问题,因为板子都修好了,区区一个三极管能难到你?

拆下来我才知道是三极管,在线测量时不知道是场馆还是三极管,在线测量和取下来测量数值不一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咋说   你的检测方法  我知道 但是一直是南桥问题  我不服

告诉你个秘密,那个三极管脱皮了,所以我才去测量他的

网友C:
那 来位高手啊    我想知道  一般信号进桥一般进那个电阻  电容啊   还有一般CPU好信号是南桥直接发给CPU的吗

网友:
主板没复位是很好修了  最难修的是什么都有 就是不开机
告诉你一个小窍门 一看 二摸 三电压 四时钟 五复位 按步骤来修很快就能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 来位高手啊    我想知道  一般信号进桥一般进那个电阻  电容啊   还有一般CPU好信号是南桥直接发给CPU的 ...

南桥 工作 条件正常后两个电源好信号在南桥内部相与  会先产生PQ信号再出平台复位 PQ信号直接给cpu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南桥 工作 条件正常后两个电源好信号在南桥内部相与  会先产生PQ信号再出平台复位 PQ信号直接给cpu

谢谢解答  但是一般情况  进南桥的信号不是会到一些电阻 电容的吗     还有CPU好信号是不是一定要大于3.3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答  但是一般情况  进南桥的信号不是会到一些电阻 电容的吗     还有CPU好信号是不是一定要大于3.3 ...

笔记本是  1.04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是  1.04

你是讯维  的  不知道主板吗   来个QQ交流下

网友:
我不修主板 专修笔记本 QQ617989849

网友:
先换IO,再搞南桥,还不行就扔了,哈哈

网友:
在线测元器件好坏不好测啊 。。。。

网友:
有些无复位的也是不好修的

网友:
我正在为一个主板诊断卡灯全亮烦恼

网友(2012-10-22):
说得有点乱哦,还是一级一级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