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思路啊~大侠快进

楼主(2012-09-20):
一块技嘉的主板 不上CPU不掉电  上真U或假负载 都会一直复位
   上真U 和内存跑C1  一直复位
应该怎么查起

补充内容 (2012-9-21 16:33):
不知道咋搞的  现在不跑码了。
  上BUA 烤板 烤了下 无果、
     BIOS调换位置  依旧掉电然后自动复位
            上官网下程序,刷BIOS   刷完故障依旧,  开机不跑马2秒点电 一直自动断电 重启,

网友:
大侠救命啊~怎么弄

网友:
你的话让我很蛋碎,你把我带入到了你混乱的状态,能仔细的慢慢讲么?

网友:
我也没看懂

网友A:
其他的条件你都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他的条件你都查了吗

大师  请指点,能跑马了 跑C1了 要查哪些条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师  请指点,能跑马了 跑C1了 要查哪些条件

你用手亚亚北桥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手亚亚北桥看看,

明天拿回店里加悍试下北桥,看行不行
  跑C1还一直复位 我郁闷了,  不上U就不复位  上CPU假负载都自动复位

网友C:
问题真怪,是不是内存不过引起来的一直复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天拿回店里加悍试下北桥,看行不行
  跑C1还一直复位 我郁闷了,  不上U就不复位  上CPU假负载都自动复 ...

小心挂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真怪,是不是内存不过引起来的一直复位呢!

上CPU假负载都会一直复位,

网友:
你先看看是什么芯片组,根据芯片组的时序逆向查复位的电路和条件。跑C1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一般台式机硬件故障,用代换原则确定是哪个大件换掉了,这个不需要教吧?确定大件以后,后面的事就靠你研究了

网友D:
技嘉的板子遇到问题先刷BIOS啊    而且 内存电压那边会烧掉   量量撒   直接干桥 想什么心思呢

网友:
你用手压一压北桥看看电流又没又跳变现象!

网友E:
技嘉的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的板子遇到问题先刷BIOS啊    而且 内存电压那边会烧掉   量量撒   直接干桥 想什么心思呢

这板两个BIOS 刷哪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技嘉的先刷BIOS

这板两个BIOS 刷哪个啊

网友:
两个BIOS 刷哪个啊
   主板型号是GA-EP45C-DS3R

网友:
可以先把两个BIOS调换下位置  不行再刷BIOS   要刷的话就刷主BIOS就行了

网友:
换根内存条试试,一般这种情况是内存不过

网友:
不知道咋搞的  现在不跑码了。
  上BUA 烤板 烤了下 无果、
     BIOS调换位置  依旧掉电然后自动复位
            上官网下程序,刷BIOS   刷完故障依旧,  开机不跑马2秒点电 一直自动断电 重启,

网友:
整整北桥试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