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开机灰屏

楼主(2012-09-20):
hp G4 hm65的桥 故障现象是:
开机外接正常但是内屏有背光没有图像。我现在有2台故障一样的机器
开机灰屏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

网友:
屏线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搞好了记得说下,期待结果。。

网友:
传说中因为SB有问题造成内接清屏的,楼主可以考虑下,不过还是先排除屏,屏线,显卡等这些问题再说吧,另外XX板会因为更换SB造成另外的问题的,所以还是要慎重一点。
同意楼主:
5.0
新人2010
同意楼主: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找到问题了,是Hm65桥的问题
zq5482140a
这芯片坏了吗??

网友:
PCH架构的桥换新的貌似部分机器会出现乱七八糟的故障

网友:
G4显卡问题还没有修过。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加焊显卡 ,不行就换HM65
楼主你是加焊的桥还是换的啊,这种桥容易坏,加焊好象没什么效果,不知道楼主是修的还是换的呀

网友:
刚好接到一台这现象的机器,还以为是显卡问题呢,加热下PCH桥试试
还是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是显卡呢,会不会是加热pch桥的同时显卡也加热了呢

网友(2012-10-25):
楼主到底是换桥还是加焊呀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2340-1-2.html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不开机的,最后换桥解决,

网友:
好像这种机器的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个直接干显卡,前几天刚修过。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外接显示说明显卡正常发出RGB 三基色 行场信号 显卡以正常工作为何还是不亮屏 呢 如果此时 查下屏的 工作条件 就很容易判断了

网友:
加焊北桥就行

网友:
我换了HM65还是一样的现象,灰屏别乱杀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