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48怎么在并口下用

楼主(2012-09-20):
请教LT48并口烧录器怎么在XP下面用的呀,我联了几天都不行,98可以,指点一下,多谢多谢,也装了467的软件,还是不行,板是B1.0

网友:
我也有LT48原装货,用467软件在XP下很正常啊。你换台电脑试试,有时CMOS中并口的设置会影响编程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