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关不了机,风扇狂转,电源灯亮起,屏幕黑起

楼主(2012-09-20):
(无正文)

网友:
去官网下原版驱动装上看看。

网友:
这样问题似乎问不出什么,楼主也不说下机器型,或许有通病也说不准,也不说下装的什么系统,也没说过换没换硬盘或内存试下。黑屏电流也不说下,楼主是业余的?
曾经遇到过DV2000  965独立的,不显LOGO的直接进WIN7系统后才显桌面,而且还正常使用了一个月左右,重装XP系统后内外都不显的。最后修主板才好的,楼主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