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师傅们 这些都是什么供电

楼主(2012-09-20):
刚入门,接触
看不懂这些供电都是什么,希望师傅们解释一下
从6206开始啊。

网友:
图纸左边都有。6026 是cpu 的核心电压 Mch 是北桥。ich7 是南桥
同意楼主:
3.0
天意wx
同意楼主:

网友:
processor是指cpu的核心供电电压,mch是指北桥供电内部包括内存与显卡的供电,ich是指南桥的供电内部包括:HDD,,,USB等多方供电呢!

网友:
这个中供电方框图,所画的是CPU、G41北桥、ICH南桥正常工作所在的各个模块电压。其实就是CPU、南桥、北桥工作须要的电压。

网友:
学习了,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新手 完全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