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45gm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2-09-20):
V3000 945集成显卡的 没待机 3.3V 5V

51120工作条件已经满足 刚插上电源的瞬间又3.3V 1秒左右就变0了 5V一直没有0
51120已更换  EC已经换

拆下biosL来 3.3V待机一直  就有了 开机键也有3.3V电压了 但是没有5V但是没有待机电流,
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重新刷了个BIOS装上有和开始一样了,刚插上电源有3.3V
1-2秒后就没了

3.3valw后级没有短路。 此机是先出3.3v 开机后在出5v的。所有先不考虑5valw这路

有一个怪的现象就是。刚接来机。我断开3v alw负载。割掉3v alw电容端后面的线路。有3。28v的。经过同行转一手修。又回到我这边。结果发现断开负载通电3.3v只有一瞬间有马上就为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