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热风枪,哪个好用? 可以相互替代吗?

楼主(2012-09-20):
嗨  大家好.

俺刚接触这个, 请问 电烙铁 和 热风枪 能不能 只买一个, 会重复吗?  还是 两者各自有各自使用的地方,无法替代对方?

刚开始 用哪个啊? 还是 要 2个都备齐啊?

THANK YOU

网友:
两样都得买,用处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两个工具是在不同的电子元件上使用的,对于引脚较少的元件,我们可以选择使用烙铁,比如:插件,引脚只有两只左右的,立式电容,电感,电阻之类或用于补焊。而风枪是维修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当我们拆卸引脚多的元件时,就得使用风枪,比如:排阻,排容,电源管理芯片,场效应管等引脚较多的贴片元件。所以看我们在维修中所要拆装的元件来选择。

网友:
你可以买个都带的,也很便宜的

网友:
两个都是必备的,风枪可以拆引脚密集的芯片,如I/O,网卡,BGA等等,电烙铁有的是用来补焊,或者焊接一些DIP电阻等等

网友:
是的,两个都要备,安泰信的就可以。价格也不是很贵。

网友:
安泰信组合的比较好。

网友:
安泰信的就可以

网友:
quick  很不错,用起来很稳定

网友:
功能不同的两个,维修必备。

网友:
我也不太懂学习了!

网友:
各有各的用处

网友:
两个都不能少,都要配备。

网友:
我算是懂点   只是把那些元件吹下来了   焊上去再加锡要注意什么啊    老是没弄好

网友A:
   YOUKU 有好多维修笔记本视频教程的, 好象要 刷 洗板水,还有  膏.

网友:
决一不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YOUKU 有好多维修笔记本视频教程的, 好象要 刷 洗板水,还有  膏.

洗板水是把他弄干净点   至于那个膏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洗板水是把他弄干净点   至于那个膏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膏

i.youku.com/u/UMTAyNTUyNDQ0/videos

优酷里 好多维修笔记本的教程,这个老师很厉害,有时间就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洗板水是把他弄干净点   至于那个膏  我都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膏

  是 助焊膏

网友:
兩個都得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助焊膏
那 就是把他吹下来的时候用 把他焊上去就是先用风枪把他吹固定一点
然后加锡 不过加锡我还不太行 正在练习中

网友:
两个是相辅相成,不是相互替代

网友:
两个都要买,烙铁的主要功能用来焊接,当然也能拆一些阻容元件,买个好点的刀头烙铁,风枪主要功能用来拆卸多引脚的元件,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建议买好点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