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1S 独显 不显示,键盘灯亮

楼主(2012-09-21):
    6531S 独显 不显示,键盘灯亮  有朋友修到这个问题请指点

网友:
我这里有太DELL D630的独显笔记本也是一样的情况。我换过屏现象也一样,然后开机的时候用力压住显卡也无改善,在网上查说这款机器独立显卡出问题是通病,老板还没有说修还是不修,所以就暂时丢在一边了。

网友:
北桥虚焊也会引起这种故障吧。华硕的有不显的多是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