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R6 时开机时不开机 咋回事呢

楼主(2012-09-21):
长话短说,,一台华硕AR6用可调电源 待机0.008,,按下开关触发到0.04就不动了。。测待机电压无3V 和5V。 断电,再开 可能就正常了。有待机电压。。。看论坛也有这种情况 ,我按照他们的思路。。把待机芯片 PS52010 换了一个,,IO 加焊。。南桥重植球。故障还是依旧。。还是偶尔能开机。。求助各路高手。AR6这种故障还该如何下手。。。

网友A:
看看有无贴片电容,氧化。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都有某个原件不良导致的,查下待机时钟。

网友:
哥们,对照电路图修开启时序。你这样瞎猜没有用的。。。。。

网友:
没有3V和5V,那你就得先把这俩个电压先修出来。待机电压都不正常。你去搞什么南桥啊,你会修不啊?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机器用的时间不长。按开机键,电源灯亮,没点亮屏,以为是CMOS,打开清CMOS,却连电源指示灯都亮不了了。很郁闷。  新手恳切希望老鸟多指点。

网友:
你得先把待机电压修出来了。待机好了后,开查开机电路。从开机信号SW开始查,看是EC哟没有正常工作,看EC有没有发开机信号给南桥。要是EC有送PWRBTN#给南桥的话那你就要查南桥的所有条件,再看南桥有没有返回S3和S5给EC。这要按照时序来查信号。这样乱搞一通会修得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无贴片电容,氧化。

你一看也是个学徒。不会就不要乱教别人

网友:
  以前 我遇到一个机器是 康柏的      没有待机电流     我加热MAX8734 那块小板   然后待机有了 也能开机了  还能亮机  。。    如果  等那块小板凉了。。  待机没有了。。也不开机了

           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此机一般是3.3V 5V的待机问题,有这两个电压就能开机,待机芯片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吧,估计有虚焊、不良的地方

网友:
等问题出现了,再查故障是最有效的。

网友:
查系统供电芯片条件是否满足,查后继电路是否短路

网友:
6楼兄弟说得对,先修出待机电压,确定能触发的时候3V/5V已经出来,不能触发的时候,3V/5V是没的话,直接修待机电压。如果不关待机电压的事,那你就要查按下开关NBSWON#信号、RSMRST#、DNBSWON#,最后南桥有没返回SUSC#、SUSB#信号给EC去开启SUS电压。总之不是瞎搞,你要看不能触发的时候,哪个信号没有。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啊,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了没有。如果满足那就查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都有某个原件不良导致的,查下待机时钟。

32.768算不算是待机时钟,换个名字你就不认识了。太死板的吧

网友:
额、、、这个情况修到两台了  基本上都是 把所有的 IC 全部加焊一遍就OK了 尤其是  CPU那

网友:
楼主可以在没有3,5V的时候,按上电时序修吧,应该不是很麻烦的

网友:
还得慢慢差咯

网友:
3V.5V都没怎开机,电源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