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不跑码的维修教程,每次遇到都头疼啊!!!!

楼主(2012-09-21):
每次遇到不跑吗的好头疼啊!!!!怎么修????!!请教高手。急!急!急!!!!

网友:
我也想学学 以前每次碰到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A:
不必头疼。 我所知道的我和你说下  A B C D E 都是内存问题。 主要查内存。25查显卡。 NO 呢  查供电。供电有刷BIOS。

网友(点评):
哥哥 看清楚 楼主说的是不跑马 什么ABCE啊?

网友:
其次就是桥了  和U

网友:
全版供电   时钟  复位   这3个条件有没有满足。。。。。主要是这个3个

网友:
1刷,2加,3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必头疼。 我所知道的我和你说下  A B C D E 都是内存问题。 主要查内存。25查显卡。 NO 呢  查供电。供电 ...

我是把 我所知道的告诉他。  其次。就是说 不跑吗现象。。    1 查供电。2复位时钟。 3 刷。4桥和U

网友:
     能不能有点技术,高手在哪里?

网友:
A B C D E楼上的兄弟说都是内存????不是吧????

网友:
有高手给个解答呀,我需要你们

网友:
同意5楼的思路……

网友:
不跑马很多原因的,查下供电啊时钟复位什么的,一步步查嘛

网友:
我是维修学徒 我的经验是 不跑码就换CPU和内存 然后清下BIOS 之后还是不跑的话 就看看南桥 压下看看。。
当然 这其中必须要看看桥的供电 注意下CPU和内存供电。。当然时钟信号也得测一下。。。 最好就是刷下BIOS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

网友:
知道是要查供电时钟复位。。。。。。。。但是怎么查啊???不会啊,比如说哪些检测点,还听说BIOS,串口有问题也会不跑吗???有没有高手能把所有的检测点详细位置,电压告诉我????????

网友:
新手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
cpu供电 时钟  复位 其次是桥

网友:
复位时钟怎么做啊,不太明白。桥的话,是不是要考虑上BGA呢

网友:
按到电路图走呗

网友:
你是刘杰吧?

网友:
记几个常用的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哎。还是基础重要啊。学好基础看电路图慢慢找。还有找不到的问题?

网友:
没高手回答吗。。。P5QPL-AM华硕主板图纸谁有啊

网友:
按照高手们提到的思路一步一步来,急是没用的,越急越乱。维修的人就是要有个好心态

网友:
细节最重要,多观察

网友:
遇到好几块精英的板子,品牌机里的,都是不跑码。

网友:
这个除了CPU供电和内存供电,修得就修,不行就换吧。很难

网友(2014-06-08):
重刷Bios, 全版Power, Clock, Reset 是否滿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