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简单维修联想F41M不跑码, 高手飘过

楼主(2012-09-21):
f41m不跑码 都是网卡惹的祸

机器是从外地发来的  不知道是怎样坏掉的,拆机检测无明显短路,加电电流到0.9-1.1左右停止了。首先看机器有没有走吗,直接测了LPC帧周期有上拉无波形,看样应该是没走码,有进一步测量了ADS此信号没任何动静,继续往前测CPURST有抬高但是只有0.3V,正常应该是1V左右,故障点浮出了水面。于是就开始查NB为什么输出的CPURST幅度不够,莫非工作条件不满足,顺便测了下PCIRST也正常抬高3.3V。当查北桥工作条件的时候,测到PLTRST时发现此信号上升幅度不够,才1.2V左右,正常应该是和PCIRST一样的为3.3V,上图查PLTRST

所到之处真多啊,

先断开R289 PLTRST能正常上升到3.3V  说明输出端没问题,是被后极拉低了,看来只有一个一个断开了!

当我取下那二逼的网卡时PLTRST正常了,机器修复,网卡坏的太阴险了!

网友:
暂时还没修到过网卡引起复位偏低的情况。好贴

网友:
修的不错。加十分,不过我没碰到过

网友A:
思路不错,可惜图看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不错,可惜图看不到

为什么我打开能看到图啊  很少发帖 不会搞

网友:
那种情况最好先裸板点一下

网友:
却是没遇到过,楼主根据条件查到网卡坏,理论还是不错的

网友:
俺会说楼主的破图么

网友:
图看不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