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9-21):
请教各位高手们在做BGA时要注意哪些事项,我是新手请各位指教。谢啦
注意事项

网友:
最重要的就是温度。小心爆桥。

网友:
还有一定要把板子放平,不平的话可能会导致焊锡珠连

网友:
这个自己多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板子 首先要夹好 放平。。。。 然后 是设置温度曲线了,, 不知道 你BGA 机器 是什么样子了,,, 是全自动的 还是手动的 还是半自动的,, 注意事项 都不一样了,,,。。

网友:
事前工作就是拷板

网友:
以上老大说的我都记下了,我还没有搞过BGA呢。

网友:
注意主板的变化,调好温度什么的,注意调温度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以后会用得到。

网友:
要看桥的型号,注意温度。

网友:
先烤板,有烘箱的话最好,上机后要正板放平,温度,风量掌握好,小心谨慎为上,呵呵!

网友:
BGA我觉得只要设置好了温度曲线,80%成功率。。。。。

网友:
要注意的太多了,不过最重要的是温度和时间的掌握。。。。。。。
同意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2012-11-23):
做BGA好几年了,前天做BGA将一块HP 4416S的主板搞短路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3-08-30):
最近老是吧显得机器做不显

网友:
焊桥的时候要注意观察桥下面的珠子是否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