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A74ML-K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2-09-21):
FOXCONN  A74ML-K主板不触发,开机排针有5V电压,插诊断卡3.3V灯不亮,新手求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这个你的先查富士康专用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应该是专用芯片坏的咯。或者那RT9173B  八脚IC

网友:
3.3V不亮的话哪就是5V转3.3V的地方短路  有时候诊断卡也不准 怎么不去测下对地阻值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3.3V不亮有专用芯片先查专用芯片,没有专用芯片的查南桥或南桥供电/网卡短路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打 A14脚对地值是否正常,正常查专用芯片的供电13脚5VSB,29脚9VSB都正常更换芯片。

网友:
检查虎一 acpi

网友:
被雷击了吧

网友:
一般都是专用芯片的问题

网友:
老哥啊 我也有这个主板了 也修不好啊   你修好了分享一下经验哦

网友:
直接换专用芯片,不行话再跑待机的电路

网友:
先测短路  如果没短路那你就杀I\O吧
我就是富士康工厂的FOX芯片在这种板子上不爱坏

网友:
这板COMS的问题多

网友:
先把3vsb修出来再说

网友:
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开机排针有5V电压,3.3V灯不亮,查5V转3.3V转换电路

网友:
查5V转后的3.3V是否短路 我碰到一个华硕的 就是有时能开机 有时不能 后来发现不能开机的时候3.3V没有,跟换5V转3V的管子后 问题解决

网友:
楼主都发现3.3木有了,那就下手呗。上电摸摸烫不烫,通常是网卡挂了。

再看看所有3.3出没的地方一般都有1117输入5V输出3.3或者1084 1085 1086 1087等等

网友:
找不到1117之类的稳压芯片,就这个像,请大家帮忙看看各针脚待机电压是否正常,别笑话,俺是新手,谢谢!!

网友:
你要找到1117,看1117出来的3.3V正常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