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教 DELL 1088加焊南桥后大电流

楼主(2012-09-21):
DELL 1088加焊南桥后大电流
DELL

网友:
开机正常不、搞短路了?

网友:
很明显短路了吧 你重新植株吧

网友:
明显短路啦,查查电路吧。

网友:
估计桥给你加翰短路了

网友:
电流究竟有多大?

网友:
我掐指一算,应该是哪儿短路了吧!

网友:
连锡了 短路 还是换个在焊吧

网友:
换个桥就OK了

网友:
南桥焊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