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州HP620笔记本无待机电压。

楼主(2012-09-21):
查MAX8770 19脚、25脚无5V工作电压,插上交流电源电源指示灯不亮,请教如何检修?

网友:
详细点行不????

网友A:
你要发个图上来才好啊,这样怎么跟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发个图上来才好啊,这样怎么跟你分析

查到原因了,BIOS芯片被人换过了,造成主板没有进入待机状态,,换上一个好的BIOS芯片就好了。但不明白BIOS芯片不对时,主板没有进入待机状态的原理是什么,这点搞不清楚。

网友B:
理论上BIOS可以造成所有的故障

网友C(2012-10-24):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BIOS可以造成所有的故障

但换下来的BIOS芯片是好的,即使刷了该主板的BIOS,也不能用,只能使用原配的BIOS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但换下来的BIOS芯片是好的,即使刷了该主板的BIOS,也不能用,只能使用原配的BIOS芯片。

是什么主板知道吗

网友:
  HO  BIOS 参与  EC 程序的吧!无图 无J B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主板知道吗

广达TW7主板,具体型号为神舟HP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