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自动弹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12-09-21):
最近电脑总是自动弹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前提是没有插接任何移动设备。插上U盘可以正常读取资料,不知为什么会这样?求指点。上图                           点开出现

网友:
查查是不是机箱前置的USB扩展小板电路有故障?

网友:
补充说明:重装系统,驱动可以正常使用。过一会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老是自动弹出,很是烦人。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不会要换南桥吧。

网友:
请版主帮忙修改一下帖子将重复的那个图片删除,重新编辑已不能处理。

网友A:
这个南桥问题,要更换试试。

网友:
主板的原因吧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 哪就是南桥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不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南桥问题,要更换试试。

现在就按供电不足,该怎样去做?版主,谢谢各位的及时回复

网友:
供电部足  可以从键盘口那边拖个5V过去    然后再看看

网友:
楼主老是强调供电不足,那说明你还是懂电路的,如果真正如你说的那样供电不足,你从主板找一个5V的供电直接接到U口试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很可能是南桥不良,

网友:
测下电压,检查下后面口有没有异物。测下对地阻值,USB信号线的

网友:
系统,或者硬件有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usb的电压看看达标不,你撞的是go版的系统?以前出过这样的问题么?还是经过什么不正当的操作导致的这个问题?描述的详细写

网友:
楼主能否说一下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吗?如是MS-75xx板,大多是与USB接口芯片有关.

网友:
給各具體型號吧
現在主板內建一堆 USB 設備的很多
搞不好是哪各驅動裝不好

网友:
换南桥基本都能解决

网友:
我几天会出现1次这样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