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240G掉电

楼主(2012-09-21):
我这有个神舟优雅HP240G   D2  的板子开机点亮到神舟标志掉电   拔掉内存不掉了,,听说是内存旁边的滤波电容供电不足导致的,,原装的是一个6.3V 390的    另一个是4V560的   6.3 390的我用6.3一千的替换的  那个一样,换完彻底不过内存了也不掉电了,换回来也不过了也不掉了   现在挺头疼  求助中有图纸的发一个

网友:
神州的机器通常是很难修的,这个得经验维修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说啊,看看是不是动住哪儿了,测下电压,看稳不稳, 是不是桥的事儿啊

网友:
焊一下北桥试试吧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此机确实难修,做工粗燥

网友:
悲哀,,,桥上的那种红胶真难去,,结果把线干断了,,,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