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61跑C1报警

楼主(2012-09-21):
有片七彩虹N61,开机跑C1

网友:
刚才按错了还没说完呢!失误哈/C1的时候还会一直滴滴滴....这样一直项下去,刷过BIIOS(换过BIOS芯片)加焊过桥,都还是原样,最后把IO换了也还是一样,郁闷啊 。。。。

网友(点评):
有没有换过内存条呢?

网友:
内存报警查内存主供电、基准电压、负载供电、SPD电压、SM总线有没断线。

网友:
内纯电压》》》》换北桥

网友(点评):
AMD的板内存好像是由CPU控制吧

网友:
应该检查不过内存的原因,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
供电电压正常直接压北桥

网友:
主板已修好,就是内存槽的第二脚没有电压,跑线发现连接的RM5发黑,果断去掉RM5通电量电压发现RM5的一端有3.3而另一端没有电压,在量槽的另一边第二脚也没电压,因没有同样板无法判断RM5是什么电阻,这时闪过一个念头,另一边刚好缺3.3V会不会是O欧电阻呢,想到马上行动用锡线连接,测旁边电容有阻值了,通电量槽的另一边第二脚电压有3.3V了/上内存点亮!!!总结:没有细心检查,导致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