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20 外接显示正常 本屏不亮

楼主(2012-09-21):
今日接到一台ACER  4920 的机器     故障是不亮机,经检查发现显卡板有问题,加焊后解决问题,但是客户怕用不住,让换芯片,换了一个新的,反而不亮机了,看着板子变色的厉害,所以从网上买了一块外接亮,本屏不亮显卡板开始维修,一般都是芯片坏了或者虚汗,焊接没好,换了一个芯片还是没有好。郁闷,有修过的或者有思路的给说一声哦,谢谢。如果修,要检查那些信号或者电路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卡芯片下面的过孔不良。也有可能是焊接造成的

网友:
焊接不可能,因为换了一个芯片不可能故障和原来一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