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白屏有竖线,然后竖经线越来越多且带有颜色

楼主(2012-09-21):
如图中所示
屏的型 号是LTM190M2-L31 已确定是屏的问题 不知道怎么修呢!~测各个电压都有  屏主芯片我也换了个  情况一样
屏电压 3VDD=3.3V 5VDD=5V  AVDD=12V VON=33V
屏没怎么修过  AVDD和VON不知道对不对?
刚查了下现在就觉得是1C4的问题 上面是AWC E FC 不知道是啥型号
不知道怎么修了

补充内容 (2012-9-26 16:34):
-10的电压有 我测了

网友(点评):
看你的电压数据 好像没-10V电压

网友:
像是液晶屏的问题,外接显示器试试看!

看清楚点。。。。楼主说过了
楼主都说了是屏坏,人家发帖子是问大家这屏怎么修复

网友:
屏点过了吗?
建议先讲T-CON加焊一下,若问题依旧,更换T-CON,问题就应该解决了
这种画面有变化且有各种颜色的屏问题,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点评):
能换T-CON的话我就不发贴了

网友:
屏缺少电压  或者断线

网友:
也有个机器,现在和LZ的一样,修好了告诉我,呵呵

网友:
很有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我个人建议你先用通用驱动板测下屏吧  然后再具体修某一块  不要盲目的加焊一些芯片   纯粹个人建议

网友:
屏坏了,可以修。

网友:
屏倒是没有修过,不好意思

网友:
同意“繁华似锦 ”的说法,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就是屏供电不正常

网友:
怎么和我当垃圾卖掉的是一个型号,一个毛病。。。
不知道该怎么修屏就卖了15块。。。

网友:
大哥  看你这个  是屏幕 坏了吧。。。    有99%

网友:
AVDD和VON  这是什么!

网友:
屏内部的资料不好找啊,碰到这样的问题,确实头疼

网友:
你测量到的电压 ..基本正常...注意看屏的底部..有一些横线..拆开铁框 看看屏上的排线有没异常.

网友:
现在修得怎么样啦? 学习学习  没修过的东西啊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供电方面的问题,估计很难修得好。专业修屏的除外。呵呵。

网友:
拆开屏里面有玻璃测试点 测一下电压 有可能是逻辑板到屏的软排线断了 飞线之

网友:
来跟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屏坏了,断线也有可能呀。。。。

网友:
屏坏的可能90%

网友:
还有一个电压 负电压也就是关闭电压VDL ,你查查看

网友:
用点屏套装电看看

网友:
感觉屏不好修!液晶屏太脆弱,不小心就会碎,不过能修好很有成就感,呵呵!

网友:
直接告诉你的客户说屏的模块坏了必须换

网友:
先把屏给换了呗 不然就是显卡 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液晶坏了基本上没有几率修好了

网友:
有答案的时候通知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