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死机

楼主(2012-09-21):
联想Y450,有个通病大家都知道,就是显卡供电板上1.8V转1.8V 的管子爱坏,一开始我以为显卡问题,就换了,之后才知道是管子坏了,可是没过几天,人家客户打电话过来说看电影死机,拿过来后测试,果不其然,就换那个管子,原管子应该是1412 N沟道的,我开始是用4800B换上了,感觉功率不够吧,就换了别的,好几个都不行,没辙了,焊显卡吧,糊上锡纸,160度拷上四五分钟,然后上下各260度。捅捅芯片动了,OK,下机上电还是老毛病,有时候,进WINDOWS界面都死机,硬盘测过没坏道,BIOS刷过都不行,郁闷了。,大家有遇到过没有,指点一二,不胜感激,。很着急的

网友:
我这台华硕NV6100的,进PE滚动条卡死,都还没解决呢!!!

网友:
都是蛋痛问题呀  那样的 问题  我几乎没解决过  高手出来指点下呀

网友:
大家是没遇到过还是解决了,或者解决不了呢????

网友:
换IBM桥试试

网友:
直接换显卡  不行的话 就换显存

网友:
看看wifi下面的那个读卡器芯片,把他去掉试试,我记得是JMC开头的如果好的话和我说一声谢谢,

网友:
那个读卡器坏我也遇到过,卡LOGO

网友:
显卡也换过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换显卡好的

那我怀疑你那个小的供电版上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修好了 吗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