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3.3v输出旁边的16v3300uf的电容替换

楼主(2012-09-21):
为什么我用6.3v 4700uf的替换电源也可以正常用,,这个16v的电容我拆了7-8个电源也没有看见过。

网友:
你先看看这个电容是为谁服务的,是不是3.3v的滤波电容.

网友:
芯片是339和494

网友A:
+3.3V电压不高,6.3V电解电容可以胜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电压不高,6.3V电解电容可以胜任。

还不会看电路,但应该不是为3.3v服务的,因为原装的是16v 3300uf的电容啊,

网友(点评):
3.3V不可能装16V的电容 12V才装16V的电容。

网友(点评):
电容代换不是说耐压要大于等于,容量要大于等于么?我觉得肯定不能用6.3V的。

网友B:
测一下这个电容两脚的电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这个电容两脚的电压不就知道了吗。

带电测吗?

网友:
对的,小心点

网友:
我觉得貌似好一点儿的电源上才会用3300的电容。我拆了一堆杂牌电源从来没见有过。

网友:
16v电容输出滤波肯定是给12V用的。如果功率不大用16v2200UF也可能替代。。问题不会太大。。。如查是工业用电源就不一样了。我看过研化的电源。3.3V用10V电容,5V用16V电容,12V用的是35V滤波电容,,只是为了求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