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CPU供电下管D极电压10欧

楼主(2012-09-21):
      我修到一到块主板,CPU供电换管附近有明显的烧过的痕迹,我一开机短路保护,一供电管坏了,我把它换了,然后好了,我就放在那里,过了一阵又不行了,我量了CPU供电电压不正常,打了下对地阻值下管D极才10欧,还能不能修啊?

网友:
下管D级10欧姆,偏小啊,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
查下CPU电源IC.

网友:
阻值偏小、、、

网友:
应该管理ic也坏了吧

网友:
可以修。。要换管理芯片,,,带cpu测试是10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