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的威力????????

楼主(2012-09-21):
昨晚有客户说他的电脑玩游戏卡,看看电脑配置:AMD2的主板,CPU4800+,内存2G,显卡是影驰8600/TC512M的,玩倩女幽魂的游戏卡,本人对游戏是外行,我想玩游戏跟显卡有很大的关系,马上换个七彩虹的GT210/1024M的显卡,打好驱动之后还是卡机,重新做系统故障依旧,请大家给点思路???
电脑配置
scofield491
不是显存大,显卡性能就是高的

网友:
倩女不需要多高配 一般的笔记本都可以了 台式电脑更没问题了
你还是看看系统是不是有问题吧 要是重做系统还那样 你查查硬盘是不是有坏道吧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类似的,最后好像是换cpu.或者你刷bios试试,内存等等,不好说的
同意楼主:
5.0
scofield491
同意楼主:
amd,神马,浮云

网友:
CPU 偏低 ,该游戏对显卡要求不高

网友:
硬盘是不是有坏道啊。

网友:
换个声卡驱动试下,要么声卡驱动要么硬盘有问题,声卡你可以先下禁用声卡试下如果不卡的话就是声卡驱动有问题。

网友:
我不认为210会比86GT好,你换个别的型号 试下吧如256MGD的86GT或以上
同意楼主:
5.0
scofield491
同意楼主:

网友:
是256MGD3的显存

网友:
换个GT440吧1G(500元内),够玩傻女幽魂

网友:
CPU有点低了吧!内存够了,显卡应该也差不多了,换个再好点的显卡上去还是不行的话,那就升级硬件吧!

网友:
这么差的配置游戏肯定有时会卡了,你不会叫他升级啊,有钱不懂赚,垃圾CPU,二代内存,还是8600显卡,现在装机都上三代内存,450显卡了,鼓动鼓动几下,你不就又可以赚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