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E2220W 申请专正 原创贴

楼主(2012-09-21):
三星E2220W显示器  开不开机  经查全部正常  但是不通电   怀疑是触摸开关问题   找了好外没有找到这个代替板  只好另辟他路   拆下显示器电源板和驱动板  找到开关启动角    连两线  碰一下开机后  然就断电
装上就可以了   这样的方法  我修过两个   有一缺点  就是通电开机  没有办法关掉  一般客户会理解
如果找不到开机线角   可以找到地线 然后一个一个碰   放心不会出意外的   知道这个技术含量不高  属投巧性的  但是这网站上的 东西太多了  怕写个一样的  被告弄成抄袭就惨了

网友:
错了 写错型号了  型号不记了
是三星的触摸按键  都可以用我的方法论

网友:
想转个正也不容易

网友:
三星的触摸板,不偏宜的呀

网友:
升级小小白了

网友:
怎么这个少人来啊

网友(点评):
少人来还是会有人来的!

网友(2014-11-08):
说明白点行吗,没看懂啊,,

网友(2018-07-14):
驹驹驹驹驹驹驹驹驹,看看就好了